请教后端流程上的疑惑

楼主(2007-08-25):
我刚开始接触数字IC,对半定制的数字后端的流程还是有很多疑问。

在一些网站上看到有关流程的描述如下:ENCOUNTER下布局布线--》drc,lvs--》流片厂。
这里是不是少了什么环节,不需要把布局布线生成的GDS或NETLIST画成具体的版图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具体版图的工作在什么软件下完成?
那么最后的一些整理工作,如:金属填充,插入划片线,插入商标标记等工作又在什么软件下做?

这个问题疑惑了好几天,请各位大哥教教偶把。

网友:
布线工具就可以导出GDS文件。
有的布线工具好像能够完成金属填充的功能,还有宽铝线的开槽。当然这些也可以通过其它的工具完成,比如DRACULA。
版图工作,如插入商标标记可以在CADENCE的layout edit工具里完成的。

网友: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行不久, 我地理解是: 布线工具+制程文件 -》 GDS文件; 其他地标号都是可以在layout里面完成,至于商品编号,应该在封装厂完成。

网友(2007-11-03):
我认为
ENCOUNTER下布局布线是比较高层的,关键单元底层的布线还是人工布为好。

网友:
底层的布线, 直接用library.

网友(2008-02-28):
Encounter 其實就已經把 GDS 檔案 產生好了    (因為是做 自動化繞線與擺置Cell)    其他 DRC LVS 則是用來驗證這個GDS 是可下線的.

网友:
我想你會疑惑的原因 正是因為 Encounter 是一種自動化工具  你不用自己畫 積體電路佈局  所以才會不知道 哪個步驟產生出 GDS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