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下的多时钟综合问题

楼主(2007-08-26):
我现在有个设计,其中一个模块很复杂。为了省面积,该模块的存储器件被三个不同的源复用了,因此读写改存储器的控制时钟有三个。
CLK1是芯片内部锁相环产生。CLK2是内部逻辑分频输出,且分频比是软件读写寄存器控制的。CLK3是外部通过pad直接输入的时钟。
这三个时钟通过一个选择器mux产生CLK_access去访问存储器件。

那么综合时候该怎么约束CLK_access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该采用三个时钟中最高的那个约束?
期待有达人指点,

网友:
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说一下,对不对请参考下。

网友:
MUX需要控制信号,把三个时钟作为输入,再把什么条件下需要那个时钟弄个控制信号,当满足控制信号时,就会获得相应的时钟。可通过1个状态机做个控制信号。2个或3个输出变量都行

网友:
综合的时候,你可以先用最严格的时钟,在报告timing的时候,你可以用set_case_analyse去分析三个不同时钟下的情况

网友(2007-10-09):
急问

比如A,B两个时钟通过一个MUX得到C时钟,
在DC综合时,是用 create_clock设置C时钟吧?
那么,A,B与C之间的组合通路是否需要设置为false path?

目前我做的设计中,综合后报出的时序信息显示: C之前的U61(综合工具自动加入的INV),输出延时有70多ns,为什么啊?
如果时钟网络,在前端综合中应当不考虑时序约束的吧?

网友:
如果,不care 时间的话,DC本来就支持多时钟 syn.当然, set_case_analysis, or set_disable_timing也是一种好方法.

网友:
还是很深啊

网友:
首先你设的clock access 是用来约束你的存储设备的吧。
这样的话,正如楼上所说,用最苛刻的条件来约束它,让DC在这种条件下来满足SETUP timing,那其它case自然就满足了,不过HOLD 这时是不保证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看样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2-04-30):
lz,你的问题解决了的话,能不能把解决方法分享一下哈!
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