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输出buffer的DAC

楼主(2007-08-26):
在学习DAC中,有些不解。一些DAC, 在输出时,要电压跟随器以驱动负载。资料中,一般都说DAC速度会下降。不知为何?

网友:
DAC后接的buffer很难设计

请参考ADI公司的技术名著《Data Conversion Handbook》

楼主:
LZ认为难点在哪些方面?

不好意思,HANDBOOK翻过,好像也是泛泛谈了一下。再找找。单从运放的简单模型估算,单位电压跟随器的带宽也有GHZ(没有考虑其他的效应,比如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