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133M的高频时钟产生8.192M的低频时钟?

楼主(2007-08-26):
怎样用133M的高频时钟产生8.192M的低频时钟?请高手帮忙

网友:
这种采用分频的方式走不通,只用采用DLL之类的吧

网友:
用流水线应该可以做吧

网友:
不是整倍数关系,pll不一定能实现啊
用计数器试试?

网友:
可以采用除法器

网友:
小数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