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超出

楼主(2007-08-26):
写了一段代码,主要为8个除法器的IP核构成,代码在综合时,出现下述提示,

Number of IOs:                        521
Number of bonded IOBs:                521  out of    140   372% (*)

请教: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添加锁存器可以吗?

网友:
是管腿不够拉。选别的device。

楼主:
管脚太多,换也不济事。我想:是不是可以先锁存,then逐个输出?望大虾们指教。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广告,编辑一下)

楼主:
管脚太多,换也不济事。我想:是不是可以先锁存,then逐个输出?望大虾们指教。

网友:
你这设计的是什么电路啊,500多个管脚,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