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O的问题

楼主(2007-08-26):
对应于VCO的控制灵敏度K,NCO中这个参数是怎么计算的啊!
用NCO实现锁相环,在设计环路滤波器时要用到这个增益系数,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增益系数是怎么回事。
各位给点想法。

网友:
K=(1/2^N)*f/2Pi

楼主:
fucloudsea,谢谢你!
从量纲上看,这公式好像有点毛病,增益的量纲应该是rad/s,
这公式里面的N是加法器的宽度,f是NCO时钟频率?
请你再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