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下clock jitter

楼主(2007-08-27):
在写时钟约束的时候,有个uncertainty,有人说其中包括了clock jitter,我个人认为clock jitter只能影响setup time,
可是书上说,也能影响hold time 不知道怎么去理解?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看rabey的书,解释很详细,
skew是偏移,当布局布线后两个寄存器之间的skew是固定的,当为正时有利于建立时间,而不利于保持时间当为负则相反
jitter是抖动,既可以为正,也可为负,一般都考虑最坏情况,所以对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是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rabey的书,解释很详细,
skew是偏移,当布局布线后两个寄存器之间的skew是固定的,当为正时有利于建立时间,而不利于保持时间当为负则相反
jitter是抖动,既可以为正,也可为负,一般都考虑最坏情况,所以对建立时间 ...

你说的和书上一样,不过为什么呢,skew我知道,jitter我认为只会影响时钟周期

网友B:
jitter是指上升沿出现时间的抖动,也就是可能会在应该出现时间的过早或过晚出现。
hold time 与 setup time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jitter既然能影响setup time也当然能影响hold time了,一个多了另一个就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tter是指上升沿出现时间的抖动,也就是可能会在应该出现时间的过早或过晚出现。
hold time 与 setup time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jitter既然能影响setup time也当然能影响hold time了,一个多了另一个就少了。

我本来认为jitter是由于外部的晶振引起的,难道我错了??
jitter难道是由电路本身引起的啊 ?????????????

网友(2007-11-16):
jitter算在uncertainty的话,那肯定setup time ,hold time 都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认为jitter是由于外部的晶振引起的,难道我错了??
jitter难道是由电路本身引起的啊 ?????????????

应该都有可能引起吧

网友:
jitter影响时钟边沿,一般会缩小采样的窗口;晶体品质,电源噪声,布线crosstalk都影响jitter。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实际时钟与标准时钟是不同的,是有倾斜的
这个倾斜(误差)就是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