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器的参数指标

楼主(2007-08-27):
哪位能提供一下一个比较器的参数指标吗?

网友:
设计要求,拟设计一种应用于Pipeline ADC或 SAR ADC结构的比较器。以下是设计指标。
采样速率:   100MHz
电源电压:   1.8V
工艺:     0.18μm CMOS
共模输入电压: 0.9V
动态输入范围: -300mV~300mV
传输延迟时间: 0.1ns
失调电压:   0.1V
功率消耗:   1mW
精度:    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