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中输入的数据 的进制问题

楼主(2007-08-27):
matlab 中输入的数据 能不能直接当成一个十六进制的数据?
比如 :10 我们认为是 对应十进制的 16 ,而不是10
哪里可以设置吗 ?

网友:
同问,有人知道吗????

楼主:
是不是不行呀?怎么没有高手帮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MATLAB默认的是十进制,如果是整数的话你可以先转换,转换的方法很简单,只是一句简单的命令!!

高手有什么看法,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MATLAB默认的是十进制,如果是整数的话你可以先转换,转换的方法很简单,只是一句简单的命令!!

高手有什么看法,请指教!

可以先转换 什么意思?

就是对于整数,你使用的那条指令是什么?能给个例子说明下吗 !谢谢

网友(2008-03-15):
对一个文件里的数据,全是16进制的,怎么读出来,转换成10进制的?
弄了好久,没有弄出来。

网友:
英语中:
hex  表示十六进制
dec 表示十进制
bin  表示二进制
oct  表示八进制

对于matlab语言的进制转换就是加To
例:  十进制到十六进制:dec2hex

不仅是matlab,连word等一些软件都能找到这样使用的痕迹。

对于十六进制的读取,应该读出来是符号吧,没试过!
如果是符号,可以试试用sprintf语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