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版图的各位牛人!

楼主(2007-08-27):
我是在校生,要用cadence参加比赛做版图。请各路高手给点意见:一,参赛题目是任选的,随便什么电路就行,学校提供一次版图设计的比赛并要去流片,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工具,所以请首先给点选什么电路的建议。二是学过用virtuoso做简单的反相器、电流镜之类的版图,对于稍复杂的电路是不是对应着综合出来的门级电路将mos管对应着放呢?三是要达到流片的要求还有什么需要做。初期学这个,总感觉很多不明白,希望能有高手给我以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还流片啊,很有钱啊

网友:
哪个学校?这么厉害?介绍一下,我也想去上学了!

网友: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还是买几本版图和电路设计的书吧,我做过SRAM,不同的电路对版图的要求不同,总之,赶紧看书,赶紧动手

网友:
不错的机会,要好好把握。

网友:
羡慕啊,还能流片

楼主:
有时感觉到也不能想得复杂 毕竟就是做好仿真后在对应着画版图 就是有的东西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
1,画运放或者电流源的版图如何?
2,可以考虑对应电路图摆放MOS管,要注意管子的匹配,金属线尽量短,面积尽量小。
3,流片的话,应该考虑符合它的设计规则,满足DRC。为保证芯片可以工作,在版图外面可以加gard-ring,面积允许还可以在外面围一圈电容。
我也是新手,基本这点心得,错误请指教

网友(2018-11-30):
回复 楼主:
  您好,我课设做的VGA设计,请问您能做电路调仿真么(cadence virtuoso)?(有偿)我Q:81153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