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系统中断的位置?

楼主(2007-08-28):
在AMBA总线系统中断是接在AHB还是APB啊?我看Synopsys的参考资料当中,既有APB的中断控制器,也有AHB的中断控制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中断都接到中断控制器,中断控制器可以挂在AHB上,也可以挂在APB上,从设计简单的角度来说,挂在APB上较好。

楼主:
中断控制器产生中断FIQ、IRQ直接与CPU相连?CPU相应后如何知道是哪个接口产生的中断呢?通过读取中断控制器里的寄存器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控制器产生中断FIQ、IRQ直接与CPU相连?CPU相应后如何知道是哪个接口产生的中断呢?通过读取中断控制器里的寄存器值吗?

you are right

网友(2011-11-05):
系统中端,学习拿分。

网友(2013-01-04):
恩,本人现在搞IC设计,中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