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8-28):
本人做了一个ddc模块,一个ram块和一个信号(tc)产生块,各块单独使用时,仿真综合,结果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把他们都加到一个顶层模块中作为整体使用时,前仿真就有问题,方针结果始终为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逻辑时序问题呢?还是仿真的激励波形设置有问题?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
苦想想不出来,只能请教各位高人了?
望各位能进行详尽赐教~~~~~~!
用ise7.1和modelsim 6.1进行设计仿真~!
下面是源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block_723 is
    Port ( 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nd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vs_in : in std_logic;
           R0 : in std_logic;
     rfdut std_logic;
     tc_outut std_logic;
           d_out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rdy1:out std_logic );
end block_723;
architecture Behave of block_723 is
component ddc                              --ddc块
  Port ( 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nd_in : in std_logic;
           clk_in : in std_logic;
           rfd_out : out std_logic;
           rdy_out : out std_logic;
           I : out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Q : out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ram                         --ram模块
Port ( 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clk_in : in std_logic;
           vs : in std_logic;
     tc:in std_logic;
           data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tc_generator            --tc产生模块
Port ( R : in std_logic;
   clk_in : in std_logic;
       tc :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signal rdy:std_logic;
signal I1: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signal Q1: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signal data_ram: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tc1:std_logic;
begin
data_ram(13 downto 0)<=I1;
data_ram(31 downto 18)<=Q1;
tc_out<=tc1;
rdy1<=rdy;
U1_ddc: ddc
        port map(data_in=>data,
             nd_in=>nd,
       clk_in=>clk,
       rfd_out=>rfd,
       rdy_out=>rdy,
       I=>I1,
       Q=>Q1);
U2_ram:ram
       port map(data_in=>data_ram,
            clk_in=>rdy,
      vs=>vs_in,
      tc=>tc1,
      data_out=>d_out);
U3_tc_generator:
     tc_generator
     port map(R=>R0,
            clk_in=>clk,
      tc=>tc1);
end Behave;

敬请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指点

网友:
分析顶层的RTL图啊

网友:
没前拉 多发电电

网友:
要把子模块也加进来一起仿真, 你的子模块有没有加呀? (我只懂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