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解释这个问题?

楼主(2007-08-28):
定义了四个信号:

SIGNAL V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SIGNAL H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signal VS_Total_CLK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HS_Total_CLK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对它们进行如下操作:

IF (V=VS_Total_CLK AND H=HS_Total_CLK) THEN
    V <="000000000";
    H <="000000000";
end if;

问它们的位宽不等,能进行这样的操作吗?
我编译过,没有出错。但是总觉得怪怪的,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样可能默认的是比较低9位,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语法书。
仿真的结果正确吗?

楼主:
仿真结果没有问题,我也这么认为,但在书上没有看到有这种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