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楼主(2007-08-28):
请教各位……
现在硕士做DAC需要做到什么程度啊……
谢谢了……

网友:
high speed (> 1Ghz)

or high resolution (>12 bit at least,  use calibration )

网友:
不要做做到什么程度,关键要有好的silicon result

网友:
要求是不是有点高,在国内好像还没有看到超过500M的出现

网友:
不同的架构不同的设计需求
High resolution=> upper than 14bit
High speed=> faster than 500MHz
但目前的重点并非这些,而是如何解决因工艺不断缩小,
mismatch对电路所造成的影响,故相应而生的方法有
calibration, DEM, RDEM....
新的技术提出,加上新的演算方法才是目前DAC的研究重点
另外,根据pelgram在1989 JSSC提出的论点,INL yield及
Bias transistor的W*L亦是可以讨论的重点,DAC的性能佳
,面积小,成本低,就是重点..

网友(2007-11-15):
DAC还是满难做的,特别是分辨率与速度上去后,各种问题都来了
如果是研究生的话,用0.6um工艺做250M我想就差不多了

网友:
it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product and function

网友(2009-06-11):
the spec. is too hard for a master degree stu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