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2004中滤波器设计的优化问题

楼主(2007-08-28):
设计了一个带通滤波器,按要求是:4.8GHZ到5.2GHZ带内衰减小于3dB,在4.6GHZ以下及5.4GHZ以上的带外衰减大于60dB,端口反射系数小于2dB。
结果在设计出来的结果是电路级仿真达到要求,但是到了版图仿真时带内衰减达到了8dB,两边带外衰减分只有34dB和50dB左右,反射系数更是离谱。
郁闷中,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大侠的指导。。。

楼主:
端口反射系数是20dB,上面写错了

网友:
是用微带电路做的么?有没有考虑微带电路的损耗?

网友:
看你怎么做版图仿真了,如是否正确设定了接地点等等。

网友(2009-05-06):
顶顶

嘎 我是新来的,请多关照。O(∩_∩)O

网友:
你设计的滤波器的线宽是不是差别比较大,

网友:
滤波器 的设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你可看看关于现代滤波器设计的书,首先要确定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滤波器,那就要确定是带内平坦型的还是等波纹的,然后确定的是过渡带的大小,最后需要进行原理图的仿真设计,然后才是版图设计,个人认为特别是电容的设计,需要对形状等进行刻画,最后如果是微带的滤波器还需要厂家的加工参数,一般微带的话,最好是采用CPW的设计方式进行,这是因为这种微带可以更好的控制精度,而且加工出来的误差比较少,电磁场的抵消作用比较明显,如果采用微带设计,很难保证实际的电路和你的仿真电路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