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接口设计

楼主(2007-08-29):
基于uPSD3254A单片机的EPP并口通信技术

摘要:介绍了并口的EPP(Enhanced Parallel Port)接口协议及其高速数据通信的原理,并在ST公司uPSD3254A单片机及其开发环境PSDsoft EXPRESS基础上完成了一个应用EPP接口协议的实现方案。
关键词:EPP协议 uPSD3254A PSDsoft EXPRESS

引言:

在IBM公司推出PC机开始,并口已经是PC机的一部分。最初并口就是为代替串口来驱动高性能点阵式打印机[1],并口通信有SPP、EPP、ECP三种传输模式,SPP模式是半双工单向传输的,传输速率仅为15KB/S;EPP增强型模式采用双向半双工数据传输,传输速度高达2MB/S;ECP扩充型模式采用双向全双工数据传输,传输速率比EPP高。在设计和实现方面,EPP模式比ECP模式更灵活、简洁、可靠,在工业界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应用[2]。本文介绍的是一种基于uPSD3254A的EPP增强并口的设计,其核心是使用uPSD323X内部的CPLD实现EPP接口与PC机上并口之间的高速硬件通信,实际测试中速度达到了900KB/S。

1 EPP协议介绍

EPP协议是由Intel、Xircom、Zenith三家公司联合提出的,于1994年在IEEE1284标准中发布。EPP协议有EPP1.7和EPP1.9两个标准,可以在PC机的 BIOS/外围设备/并行口(BIOS/Peripheral Setup/Parallel Port Mode)方式中进行设置[3]。与传统并行口标准利用软件实现握手不同,EPP接口协议通过硬件自动握手,能达到500KB/s~2MB/s的通信速率。

1.1 EPP工作模式的寄存器和引脚定义

PC并口采用25针的DB型阴极接口,EPP工作模式的25个引脚的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EPP协议引脚定义

引脚号
EPP信号
方向
是否反向
说明
1
nWrite
输出
低电平表示写,高电平表示读
2~9
Data0~7
输出/输入
数据
10
Interrupt
输入
上升沿触发中断
11
nWait
输入
低电平传输数据/地址,高电平传输结束
12
Spare
输入
EPP未定义,可用户自定义
13
Spare
输入
EPP未定义,可用户自定义
14
nDstrb
输出
低电平表示数据传输
15
Spare
输入
EPP未定义,可用户自定义
16
nReset
输出
低电平有效
17
nAstrb
输出
低电平表示地址传输
18~25
GND

在寄存器方面,EPP定义了8个寄存器,继承了SPP的3个寄存器,其中EPP与SPP共用状态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保证了EPP模式和SPP模式软硬件兼容型,其寄存器定义如表2所示。将并口设置为EPP方式时,需要在PC机的BIOS中设置并口工作于EPP方式,寄存器组的基地址(BASE)通常设为0x378。

表2 EPP寄存器定义
地址
端口名称
/
BASE 0
SPP数据端口
BASE 1
SPP/EPP状态端口
BASE 2
SPP/EPP控制端口
BASE 3
EPP地址端口
/
BASE 4
EPP数据端口
/
BASE 5~ 7
用户自定义

1.2 EPP读写周期

为了能进行有效的EPP数据通信,必须遵循EPP的握手时序。与SPP的软件握手相比,EPP采用硬件完成的握手实现了高速的数据通信速度。EPP协议共分为四种周期:数据写周期、数据读周期、地址写周期和地址读周期,数据周期用于计算机和外设间传送数据;地址周期用于传送地址、通道、命令、控制和状态等辅助信息。

1.2.1 EPP数据/地址读周期如图1所示

EPP数据/地址读周期CPU读操作步骤如下:

1)程序对EPP数据寄存器(Base 4)/地址寄存器(Base 3)执行读操作

2)nDstrb/nAstrb被置低如果nWaite信号为低,否则等待

3)主机等待nWaite为高表示数据发送成功

4)从并口中读取8位数据/地址

5)nDstrb/nAstrb被置高

6)EPP数据/地址读周期完成

图1 EPP 数据/地址读周期

1.2.2 EPP数据/地址写周期如图2所示

EPP数据/地址写周期CPU写操作步骤如下:

1)程序对EPP数据寄存器(Base 4)/地址寄存器(Base 3)执行写操作

2)将nWrite信号置低(低表示写操作)

3)将要写的数据/地址数据送到数据总线上

4)nDstrb/nAstrb被置低如果nWaite信号为低,否则等待

5)主机等待nWait握手信号为高表示发送成功

6)nDstrb/nAstrb被置高

7)EPP数据/地址写周期完成

图2 EPP 数据/地址写周期

其中,使用EPP1.7 (Pre IEEE 1284) 握手标准时,则nDstrb/nAstrb信号不考虑nWait是否为低,直接被置低开始一个新的读/写周期;如果使用EPP1.9握手标准,则只有在nWait信号为低时,nDstrb/nAstrb信号才会被置低开始一个新的读/写周期。但是EPP1.7和EPP1.9都要求nWait信号为高时一个读/写周期才结束[3]。

由于nWait、nWrite、nDstrb、nAstrb等信号传输后反向(见表1),因此图1和图2 中的时序是从PC端考虑的,nWait信号表示单片机发出的原始信号,在PC端实际采用的是与单片机发出的原始信号取反后的信号。

2 uPSD323X及其开发环境介绍

ST公司的uPSD3254A是带8032内核的Flash可编程系统器件,具有在线编程能力和超强的保密功能;256 32Kbytes的Flash存储器;片内8K的SDRAM;带有16位宏单元的3000门可编程逻辑电路(CPLD),可以实现EPP接口等一些不太复杂的接口和控制功能,50个I/O引脚等。

由于uPSD3254A采用8032内核,因此可以完全得到Keil C51编程器的支持,PSDsoft EXPRESS是ST公司开发的基于Windows平台的一套软件开发环境。只要点击鼠标即可完成对地址锁存器、Flash、可编程逻辑电路等外设的所有配置和写入。使用PSDsoft EXPRESS工具对uPSD3200系列器件的可编程逻辑电路的操作简单、直观。

3.基于uPSD3254A的EPP接口实现

3.1 硬件接口

EPP增强并口的速度最高可达到500KB/s~2MB/s,这对外设的接口有很高的要求,如果外设响应太慢,系统的整体性能将大大下降。但如果采用可编程逻辑器件,使接口的响应完全由硬件来完成,系统的整体性能将大大提高。这种实现方案可以达到并口中的速度极限,而且保密性好,EPP接口(EPP1.9)外设硬件接口原理如图3所示。

图3 EPP接口外设硬件接口图

在本设计中,uPSD3254A采用主动连续接收PC机并口的数据,当需要数据时,连续接收PC的数据,否则PC一直等待nWait信号有效。而当外设准备好数据上传到PC机时,PC机采用的是中断方式接收外设的数据。

3.2 CPLD逻辑编程

在PSDsoft EXPRESS工具中,将PA端口(D0~D7)配置成带有时钟上升沿触发的寄存器类型(PT clocked register)的输入宏,PB4(nWrite)、PB6(nDstrb)、PB7(nAstrb)配置成CPLD逻辑输入(logic input)口。nDstrb信号和nAstrb信号各自取反再相与后的值作为输入宏单元的时钟。上述对PA、PB端口的配置用方程式表示如下:

EPP_D0.LD = !nDstrb & !nAstrb;

EEP_D1.LD = !nDstrb & !nAstrb;

EEP_D2.LD = !nDstrb & !nAstrb;

EEP_D3.LD = !nDstrb & !nAstrb;

EEP_D4.LD = !nDstrb & !nAstrb;

EEP_D5.LD = !nDstrb & !nAstrb;

EEP_D6.LD = !nDstrb & !nAstrb;

EEP_D7.LD = !nDstrb & !nAstrb;

nAstrb.LE = 1;

nDstrb.LE = 1;

数据正向传输过程:即计算机向外设单片机传输数据(即EPP数据写周期)为例,计算机首先把nWrite信号置为低,表明是写周期,同时将数据放到数据总线上,然后检测nWait信号,如果nWait为低则置低nDstrb信号。此时,!nDstrb & !nAstrb信号会出现一个上升沿,此上升沿会将PA端口的数据锁存到输入宏;当单片机检测到nDstrb为低时将nWait信号变高表示外设正忙接收数据并处理,同时读取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当计算机检测到nWait信号为高后就会将数据握手信号nDstrb变高,EPP数据写周期结束。上述EPP数据的锁存和nDstrb握手信号的产生都由硬件产生,因此数据传输速度快。整个数据传输过程可以在一个I/O周期内完成。

数据反向传输过程:单片机准备好数据需要上传到计算机时,uPSD3254A将数据放到PA端口,同时置低Intr信号线,向计算机申请一个中断,而计算机则由一个硬件驱动程序来处理并口的硬件中断。计算机首先把nWrite信号置高,表示当前为读周期,当计算机读取EPP数据口时同样会检测nWait信号。如果nWait为低,然后置低nDstrb并读取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单片机在检测到nDstrb为低时马上将nWait信号置高,PC机在nWait为高后自动将nDstrb信号置高,完成一个数据周期的读(相对PC机而言)过程。

3.3单片机数据接收程序

sbit nwait = P1^0;

sbit ERROR = P1^1;

sbit nDstrb = PB & 0x40;

void parallel_rcv(unsigned long rcv_count) //并口接收,rcv_count为接收字节数

{

unsigned long i;

rcv_data = (unsigned char * )&rcv_buffer;

reread_sign = 1; //非错误态

while(reread_sign ==1)

{

for(i=0;i<rcv_count;i ) //接收数据

{

nwait = 1; //PC端反向后为低,表示外设准备好接收

while(nDstrb) //等待nDstrb为低时完成数据传输并锁存

nwait = 0; //完成写周期,

rcv_data = UPSD_xreg.IMC_A; //从锁存的输入宏中读取数据

} //接收完成

ERROR = error_check(rcv_data); //检测错误,1为正确,0为错误

if(ERROR)

{

reread_sign = 0; //无错则退出while循环

}

else

{

ERROR = 1; //校验有错则while循环继续

}

}

该程序为单片机数据接收(即PC写数据)子程序,其中rcv_buffer为接收缓存区,error_check为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如果出错,则将用户自定义引脚12置低,PC机读取状态寄存器时读取到该用户自定义状态为低时,将数据重发,保证了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2012-04-21):
正在找这方面的东西,谢谢你!

网友:
有用,挺好!

网友(2014-05-27):
图怎么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