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汇编语句的意思 “b .”,这句是啥意思哦?

楼主(2007-08-29):
请叫汇编语句的意思 “b .”,这句是啥意思哦?
在那里介绍 了 “.” ,跳转到 “.” ,就是cpu会停止工作,在那里有介绍哦
请教大虾,谢谢先了

楼主:
我查了半天也找不到那里有解释b .的

b后面应该跟的是标号,但是“.”也算是标号,哪有说哦?ads的汇编用标号用得太多了,快把人搞昏了

网友(2007-10-03):
死循环
等效于c语言的
loopforever:
   goto loopforever;

网友:
就是跳转到当前语句,  相当于LOOP    B   LOOP

网友:
b后面可以跟标号,也可以不跟,如果不跟的话,就类似于死循环了,停在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