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8-29):
为什么DC timing check有setup violation的情况下,post simulation仍能通过?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忽略这些timing vioaltion.

网友:
有violation肯定不能忽略了
你做后仿与你的testbech有很大的关系,你的testbench也许有局限性从而没有使用到那些发生发生violation的路径
但实际情况也许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STA的原因了
所以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