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ort到IO cell的输入端之间的delay为何如此大?

楼主(2007-08-29):
用report_timing报告出来的结果如下:

clock CLK125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2.96          2.96
DRAM_DQS[0] (inout)                                             12.18         15.14
UIO_DDR_DQSB0/U_IO_DDRBI/EB  (IOSSCP23CBSSN2M)    1.31     16.45
UIO_DDR_DQSB0/U_IO_DDRBI/X  (IOSSCP23CBSSN2M)    3.76     20.21
......................

其中DRAM_DQS[0]就是一个 inout的port。从顶层的port送进来的信号直接就送给了这个IO cell (IOSSCP23CBSSN2M)。

我发现红色的部分有一个12ns以上的大延迟。而且几乎对于所有的端口(无论是inout的还是input的)都有这样的延迟。
我觉得红色部分的延迟应该是0才对吧?这个延迟也太大了。
而且这里也应该不存在负载太大的问题吧?毕竟这个不时时钟引脚。

请问哪位大虾知道这个延迟是如何产生的啊?
应该怎么下约束才能去掉这个延迟?

楼主:
把log贴出来,大虾帮忙看看

Startpoint: DRAM_DQS[0]
               (input port)
  Endpoint: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OBS_dqs270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135M_DDR_PHY1)
  Path Group: CLK135M_DDR_PHY1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input port clock) (rise edge)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       0.00 r
DRAM_DQS[0] (inout)                                 12180.81   12180.81 r
  UIO_DDR_DQSB0_0_/U_IO_DDRBI/EB (IOSSCP23CBSSN2M00)   1311.92   13492.73 r
  UIO_DDR_DQSB0_0_/U_IO_DDRBI/X (IOSSCP23CBSSN2M00)    3769.35   17262.08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MASK/U_i_dqs_mask/YB (SCWON2D11XCA)    96.11 17358.19 f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MASK/U_ODQS_INV/YB (SCWINVXH1)    74.42 17432.61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CLK0/Y (SCWBUFXH1)    77.35 17509.96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CLK1/Y (SCWBUFXH1)    66.24 17576.19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CLK2/Y (SCWBUFXH1)    65.75 17641.95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CLK3/Y (SCWBUFXH1)    65.31 17707.26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CLK4/Y (SCWBUFXH1)    65.75 17773.01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CLK5/Y (SCWBUFXH1)    65.79 17838.80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CLK6/Y (SCWBUFXH1)    65.74 17904.54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CLK7/Y (SCWBUFXH1)    58.72 17963.26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MSB1/Y (SCWMUX4XC1)   144.81 18108.07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1DQS_VDLD/U_SELOUT/Y (SCWMUX2XH1)    99.06 18207.12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90VDL/Y (SCWAND2XC1)    94.49 18301.61 r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DDR90VDL_INV/YB (SCWINVXC1)    49.54 18351.16 f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U_PREDQS270/Y (SCWMUX2XC1)   115.31 18466.47 f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OBS_dqs270_reg/DATA (SCWFSGFFQXH1)     0.00 18466.47 f
  data arrival time                                              18466.47
  clock CLK135M_DDR_PHY1 (rise edge)                   7404.00    7404.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148.08    7552.08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7552.08
  clock uncertainty                                   -1110.60    6441.48
  U_AXITOP/uMCTOP/U_DDRPHY/U_DDR1_R30/U_DDR1DQSRXTX_0/OBS_dqs270_reg/CLK (SCWFSGFFQXH1)  6441.48 r
  library setup time                                   -331.02    6110.46
  data required time                                              6110.46
  ------------------------------------------------------------------------------
  data required time                                              6110.46
  data arrival time                                              -18466.47
  ------------------------------------------------------------------------------
  slack (VIOLATED)                                               -12356.01

网友:
知道inout/input驱动了多少门吗?

电容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