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由一个小电压得到一个大电压?

楼主(2007-08-29):
我们知道由一个大电压得到一个小电压,用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但怎么由一个小电压得到一个大电压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好像可以用电容把小电压累加

网友:
用运放搭个放大器!

网友:
用lever_shifter试试。。。不知道你的应用,这个基本用于数字电路

网友(2007-10-31):
re

常见的就是使用opamp了

网友: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摸快吧 ~~
主要考虑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由一个大电压得到一个小电压,用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但怎么由一个小电压得到一个大电压呢?高手指点一下

用小电压控制一个大电压的输出,就相当于把小电压信号转换成了大电压信号。

网友:
网上有很多升压电路,可以试试,看你升压情况了

网友:
你在网上查查关于升压泵的资料

网友:
1,使用Charge Pump 电路
2,使用DC/DC 模块,如Boost电路拓扑结构升压!

网友:
用MOSFET就可以搭出来了。

网友:
要说清楚啦,你不就是用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嘛,用功率管啦,嘻嘻。

网友:
运放就可以了啊

网友:
if you have a large voltage source you can use voltage shifter. if not, just use boost.

网友:
关键要看你的负载了,几个ma的话用一般放大器可实现,若大功率可能还需要dc/dc模块。如果是交流,还需要看是不是要和源隔离,那样的话需要个小的线圈变压器。

网友:
PWM Boost就是在做這件事

网友(2007-11-30):
看看RS232,人家怎么把5V抬高到13V的?我相信你也可以

网友:
那要看你想得到多大的电压了

网友:
用开关电源如DC-DC boost ,charge pump

网友:
不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