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ncounter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08-29):
encounter中的DRV有两个:
一个是Real DRV,一个是Total DRV,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两个各代表什么意思?
布线时是不是把这些都要修成零?
我通过opt 后报的结果是这样的,这个是不是不符合要求阿? 麻烦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Real DRV (fanout, cap, tran): (0, 0, 0)
Total DRV (fanout, cap, tran): (6, 675, 251)

网友(2008-04-15):
我只知道
total DRV = real DRV + clock network DRV
但是不知道这里是否一定要修到0
所以我也想知道  呵呵

网友:
real DRV 是在数据net上,而total-real的是在clock net上,这样的DRV一般来说都是需要修好的,特别是在clock net上的DRV 采用优化的办法是无法修好的,这就需要想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到timingReports中看看DRV的程度,如果它超过规定值的部分不是太大,且这样的net不多,屈指可数的话是可以忽略的,毕竟这不是太大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讲clock的约束比较紧,可以具体分析,如果timing ok ,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