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O相噪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请教大虾们:
我在用SpectreRF的 PSS 和PNoise做VCO的相噪分析时,
得出来的曲线在0-10Hz偏移内是大于1dBc/Hz,甚至在0附近有100多dBc/Hz。看了Cadence相关的培训材料,也是这样类似的波形。
相位噪声不是定义频偏处信号与载波信号的比值?为什么会有正的呢?
疑惑中……求教!

网友:
hi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知道原因后,请告诉我!

网友(2007-11-16):
应该是由1/f噪声引起的。 f=0, 1/f=无穷大。
而且相噪没必要仿到0频,看PLL要求,能仿到in-band nois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