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RC低通电路hspice仿真求助

楼主(2007-08-30):
我是菜鸟

刚开始玩hspice,就遇到困难

一个最简单的单极点系统——RC低通电路,其中阻值为1k,电容为1p ,仿真总是和下面的图片不符合

哪位好心人可以提供完整的 hspice netlist 让我参考啊!!!

网友:
随便看一点关于Hspice的资料就行了

楼主:
试过了,但是结果就是不对啊
我分析的是2号节点,是不是这个错误啊?

网友:
把你网表发上来kan一下

楼主:
已经知道原因了,原来是用sx看波形的时候,应该把x轴改成log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