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中如何制作 波形存储表

楼主(2007-08-30):
如题!!
还真的纳闷了!!
这样是不是 有点傻:
reg [15:0]rom_sin[255:0];
然后把值附进去 !!

网友:
傻点好啊:)
可以这样,用matlab生成数据文件
然后用FPGA自带的免费rom IP核,导入上面生成的文件,生成IP核就可以了
怎么用matlab生成需要的文件看相关文章

网友:
用MATLAB算出一段波形数据
用ROM存储波形数据
然后按一定的顺序去读ROM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
我在matlab中生成了数据,可格式只能是*.mat
在qutuars中。*.mif文件是用来初始话,ram的。可matlab又不能直接生成。
只能自己一个个复制进去吗??

网友:
.mif 和.hex 都有一定的格式的
你研究下格式
然后用MATLAB 按那个格式保存为.mif或者 .hex就可以了

直接一个个的复制进去也行

网友(2011-01-19):
可以在软件里边新建一个mif文件,然后直接拷进去就可以了。或者是按照mif文件的格式,写进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