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ac的测试问题!!!

楼主(2007-08-30):
我做了一个12位的分段电流dac,有hspice仿真完成后,对测试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首先是dnl和inl的测试,都说要用matlab,原理懂,可是我不懂怎么测呢,要我在hspice里采样得到那1023个点,然后输到matlab里面吗?
那采样采哪些点呢?输出都是有毛刺的,是采那个稳定后的点吗?

还有就是测sfdr了,一定要用正弦信号吗?那我如何得到数字正弦信号?》???
得到正弦信号后是直接输入到我所设计的dac中吗?我用的是hspice来仿真的,怎么输入呢?
输出后的信号是要怎么样弄到matlab中来测试sfdr呢???????

我是新手,一个人做dac做的蒙头蒙脑的,请高手给于指点,多谢!

网友(2007-12-26):
数字码

我是用spice explorer产生的:随便写个网表,输入正弦波通过hspice 仿真后由spice explorer查看波形,并利用其自带的ADC工具转换成数字码,再导出来就可以了(*.pwl格式)。对于sfdr我也不知道,头一回做,希望高人指点下:windgone0204@yahoo.com.cn

网友:
DAC的SFDR的仿真测试方法

将DAC在数字正弦激励下的输出波形过采样后用DFT计算其频谱!寻找输入频率所在的一个Nyquist频带内的Spur!

网友:
用Matlab产生ramp或sin的数字码,用hspice 跑过后把输出的settle完整的点取出再用matlab计算Nonlinearity and SFDR

网友:
可以建一个理想的ADC配合仿真
12bit应该是4096个点吧!
采样点当然是稳定以后的点
sfdr,输入一个正弦信号,频率为一个 质数*采样频率/2^12
然后再做FFT分析

网友(2008-12-09):
matlab不会用,先看看。至于那个理想的adc模型是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12位的分段电流dac,有hspice仿真完成后,对测试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首先是dnl和inl的测试,都说要用matlab,原理懂,可是我不懂怎么测呢,要我在hspice里采样得到那1023个点,然后输到matlab里面吗? ...

偶做了8bit的DAC,仿真直接用spectre啊,调用ahdl的理想8bit ADC模型加在前面,产生数字正弦信号
你是什么结构啊,交流一下
偶做current steering 的,5bit thermometer + 3bit binary code
发现DAC限制精度最重要的因素在于device match 精度,仿真不出来的
算了一下3 sigma范围内的精度,只有6位多一点,
位数与面积成指数增长
还有最有的输出波形据说不能再去采样来做dft分析的
因为DAC输出的模拟信号!
顶多加个滤波电路,我在spectre 里面是对跑出的波形作DFT分析的,也没管它非相干采样
交流一下,哈哈, fuyibin@gamil.com

网友(2009-06-20):
理想adc

怎样在spectre中调用理想adc?

网友:
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感谢感谢~~~

网友(2012-08-06):
    老大,你是怎么做的3sigma分析,这个montkalo分析不是需要相应的model么?

网友: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高于你的设计精度的理想ADC做辅助,所有的测试仿真就可以套用ADC的了,这个flow比较的成熟,大家基本上处理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3-08-28):
回复 楼主:

    hi,你好,我现在正在做DAC,不知道你还上不上eetop。如果看到,就帮忙回答一下吧,我想问的问题正是你当年问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只取出稳定的点呢?

网友:
ADC的仿真测试用理想DA者精度高几位的AD
DAC的仿真测试用理想AD者精度高几位的AD

网友(2015-06-09):
回复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你做的8bit DAC采样频率是多少呢?是电流舵结构的3binary+5thermometer吗?最后前仿和后仿的SFDR是多少啊??

网友C(2021-03-18):
ADC VREF 会振荡问题

引用 网友A:
偶做了8bit的DAC,仿真直接用spectre啊,调用ahdl的理想8bit ADC模型加在前面,产生数字正弦信号
你是什 ...

大佬,我想问下用理想得8位ADC处理一个sin信号,然后后面有对比接一个理想得DAC去做DFT,得出来的有效位是小于8位得,是否应该用更高位得ADC去处理sin,然后去掉低位,再接到DAC上去做DFT?精度是和device mismatch,开关管尺寸和bias 电流管有很大关系

网友(2021-12-21):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想问下用理想得8位ADC处理一个sin信号,然后后面有对比接一个理想得DAC去做DFT,得出来的有效位 ...

您好,请问一下,在调用理想8bit adc 的时候,输入应该怎么赋值?谢谢!

网友:
看里面的verilog 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