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CS调试问题

楼主(2007-08-31):
为什么在CCS环境下编写的C语言程序,单步运行时候总是出现汇编语言的窗口??

网友:
有两中情况!

1.这种情况是因为的程序是正确的。但是DSP启动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个启动地址里(BOOTLOAD)的程序,这部分程序已经写好了.带启动的时候自动
加载这部程序,所以你看的时候是汇编.你只要在调试的时候,RESET CPU  ,RESTART ,GO MAIN.你的程序就运行到了主程序处.问题就解决了.
2.你的地址空间分配有问题(.CMD)或是WATCHDOG没有KICKDOG(或是没有为狗).导致你的程序已经跑飞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了.

个人分析.请大家指正.
详细说明看书或是TI文挡以上是我自己理解的.

楼主:
谢谢回复!开心快乐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