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f=1/2piRC这个频率公式怎么来的

楼主(2007-08-31):
也就是rc电路的 上限截止频率,感觉这个公式用到的地方很多,但就是找不到确切的来源(也可能看书还不够细),还有这个公式应用有什么条件吗,是不是有r和C串联的电路就可以用?

网友:
这是由最简单的一阶低通滤波器(RC串联分压)所得到的极点频率表达式。
在分析模拟电路中,一般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找极点实现对系统的简便分析,既找到电路节点处对地的电阻和电容,按照该表达式得到相应的极点。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极点相距很大的情况下才可使用,若极点靠的很近,改方法失效。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