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仿真问题

楼主(2007-08-31):
近来正在试着用matlab仿真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不过还是有些基本问题,需要在这里向大家请教:

1、matlab仿真通信系统过程中,采样速率怎样定?是不是在机器的承受能力下,只要大于二倍的信号带宽就可以了?

2、采样速率在仿真中都会影响到那些方面?最近我作仿真,发现采样速率越高,仿真出来的系统性能越好,当然,保持噪声的带宽是不变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3、信噪比的定义,一般用EbN0,我也是用这个概念。不过参考有些文章,在仿真中噪声可以由发送信号的能量及EbN0完全确定,不过噪声的带宽为fs/2 (这里fs为信号的采样速率),但是噪声还要经过带宽为b的接收端率波器,然后再加到信号上进行解调。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完善,既然最后接收的噪声是带宽为 b,那又何必再前面定义fs/2的噪声带宽呢?

网友:
看不懂,什么东东阿

网友:
采样速率的选取往往是系统设计中关键的第一步,它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链路的设计,不考虑成本的话建议用4倍以上的采样率

网友(2007-10-08):
想问一下,你的无线信道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2008-10-27):
正在研究中

网友(2008-12-23):
Matlab真好用啊

网友(2009-03-01):
采样率的确定至少要符合乃奎斯特定理的,
你采样的样本越多,恢复出来的信号波形就越好
就像分辨率越高,像素越高,图像就越清晰
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信噪比的问题我没看清楼主的意思
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 83695186
我也做有关UWB的方针和研究工作

网友(2009-11-10):
bu dong

1# forever123

网友:
采样率高了可以提高新造比哈

网友:
大于两倍是必须保证的。

网友:
噪声没变,信号相当于增强了吧!

网友:
3、信噪比的定义,一般用EbN0,我也是用这个概念。不过参考有些文章,在仿真中噪声可以由发送信号的能量及EbN0完全确定,不过噪声的带宽为fs/2 (这里fs为信号的采样速率),但是噪声还要经过带宽为b的接收端率波器,然后再加到信号上进行解调。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完善,既然最后接收的噪声是带宽为 b,那又何必再前面定义fs/2的噪声带宽呢?

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还有量化噪声之类的东西啊!个人观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采样速率取二倍得最高频率,是取样定理得最低要求。有些信号使用二倍得最高频率取样并不能完全恢复,所以最好取3倍以上得

网友:
采样速率的选取应该从2.5-4开始, 更接近实际.

网友(2009-12-12):
一般都是用信号带宽的2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