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滤波器的本质,是如何滤波的?

楼主(2007-09-03):
看到一个PPT上说:滤波的本质是电路的延迟,由于电路的延迟对不同频率的信号产生的效果不同,所以有了滤波的效果,请问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谢谢!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还有就是,它是如何滤波的,为什么能够滤除那些频率的分量,有没有一个直观的解释?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一直没有搞懂这个问题.

网友:
你知道放大器的频响吗
那你就应该知道 filter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能不能进一步解释一下,放大器的频响我不是很清楚,我会马上看看

网友:
高手讲讲!!!!!

网友A:
滤波器的本质,是如何滤波的?

数字滤波器是对输入离散信号的数字代码进行运算处理,以达到改变信号频谱的目的。
模拟滤波器是对输入连续的信号进行变换,以达到改变信号频谱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滤波器是对输入离散信号的数字代码进行运算处理,以达到改变信号频谱的目的。
模拟滤波器是对输入连续的信号进行变换,以达到改变信号频谱的目的。

这个说的没有错,我也知道,数字滤波器的设计得到一个系统函数的Z变换,这个Z变换有着低通或高通的特性,

我想问的是,能不能有个直观的解释,它为什么可以滤除高频(低频)分量,模拟滤波器可以说是由于电容和电感的存在,以至于
对不同频率的信号产生的效果不同,但是在数字滤波器中有没有一个直观的解释呢? 期待中.................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在代码中用来实现延迟单元的时钟,就是指的采样频率????????????

网友:
因为数字信号的频谱与序列的值有关  滤波就是通过改变序列值 进而改变频率的。 要想直观理解,可以用其实现方式之一——开关电容来理解   通过电荷的采样和保持  及电荷再分配  达到滤波目的。

楼主:
引用http://www.edacn.net/bbs/index.php?fromuid=3287 jisphel 的回答,我觉得很直观:

“我挺认同Lz所说的那个ppt上的说法,只不过我觉得除了一个延迟外各级延迟后的加权系数同样重要。数字滤波器主要就是对信号延迟,放大(或缩小,这就是加权系数的作用)再叠加。

以上说的是不是十分粗糙,没关系,俺上例子。

最简单的,要滤掉一个频率为f的正弦波,只要把这个正弦波延迟半个周期(1/2f)后在和原信号叠加就行了,这样就可以通过延迟来得到一个对单个频点的滤波(相当于coswt+cos(wt+pi)=0,pi就是圆周率,对应半周期延迟)。而一个复杂的信号可以看成是多个不同频率的信号的线性组合,那最终的滤波器也可以做成多个对单频率滤波器的线性组合,这样就可以对信号中想要滤除的各个频率信号完成滤波。当然这个是基于模拟,但数字的道理应该差出不多。

以上谈的是怎么用延时来滤除特定频率,之后讲讲各级系数的作用,(以下这个我只是稍微想了一下,还有些存疑)。简单延迟得到的单频率滤波器可以滤掉对应频点的信号,但是其他频率信号经过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主要是幅度和相位上的,频率不变,数学上就相当于
coswt+cos(wt+P), P是相位延迟,这里就不是Pi了,前面式子经过三角函数展开可以化为
coswt+sinP*coswt+cosP*sinwt
=(1+sinP)coswt+cosP*sinwt
=Acos(wt+B),
A的平方=(1+sinP)和cosP的平方和
tgB=(1+sinP)/cosP

不会看到公式就头大吧,哈哈,谁叫我数学好爱卖弄呢(开玩笑开玩笑,说不定一骄傲就算错出大丑了)。总之,被滤频点外经过滤波器后会被改变,而调整各级的系数则可以使尽量通带内的A尽量大,而阻带内的A尽量小。(至于怎么调,好大的学问啊,我这个牛皮王也只好谦虚一下了)”

网友:
看看滤波器的频率响应就行了,简单的理解就是滤波器频率值为0的频率就是会被滤波器滤掉的.为1的是会被通过的频率,在0-1之间是不同比率的衰减.

网友:
俺只懂数字滤波, 就是数字信号处理里面的滤波器设计啊.
本质就是对信号进行延时, 乘法, 叠加

网友:
有点晕,能不能先把本质说出来?然后举例说明!!1

楼主:
请参考前面的回复,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2007-11-04):
大概就是取平均之类的吧

网友: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2015-09-23):
请高手出来讲讲

网友(2016-01-06):
从频率的角度讲,就是信号的频谱与系统的频谱相乘,系统频谱幅度为很小的地方的频率就被滤掉了。

网友(2016-05-09):
根据傅里叶变换,任何一个信号都可以分解成包含无数频率分量的信号的叠加,即将时域信号转换成频域的信号,然后滤波器就是滤除不想要的频率分量得到需要的频率分量,然后这些频率分量组成新的时域波形,从而实现对信号的处理

网友:
应该是阻抗匹配问题,不要的频率被反射掉

网友(2018-12-05):
感谢各位大神的高见

网友(2022-04-20):
引用 楼主:
引用http://www.edacn.net/bbs/index.php?fromuid=3287 jisphel 的回答,我觉得很直观:

非常棒的解释,谢谢楼主。

网友:
To understand the inner working of a digital filer let us consider the simple high pass filter as shown in figure attached.
Here the output is difference between current and previous sample and it will be higher if the difference is more, and
that can only happen for high rate of change of input signal. So the circuit works as a high pass digital filter.
Hope this helps!

Digital Highpass Filter

Digital Highpass Filter

网友:
低通滤波器就是取(加权)均值;均值导致信号变化率下降,高频信息就没了

网友:
从数学角度解释:滤波就是把一个空间映射到符合工程需要的一个空间,当然这只是对滤波动作的描述,滤波本质数学方面应该是这个映射过程,也即空间域变换的方式!
信号与系统角度:滤波这个动作作用对象是信号,我们都知道,信号可以用无穷多的正弦波叠加表示!而滤波的本质就是消除信号中某些分量;

而你说的滤波是电路的延迟,这个从何说起,能否细说一下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