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反馈的稳定性

楼主(2007-09-03):
为什么说正反馈环只有在环路增益小于1的时候才稳定呢
如何用理论而不是直观的思维进行解释
请教诸位高手哦

网友:
a+a^2+a^3+……+a^无穷
收敛    当a<1;
不收敛 当a>=1

楼主:
这种分析方法的意思是:如果环路增益小于1,那么信号流每次在环路流动一次,其量都要比前一次要小
但是却有如下的几个问题:
1.等比数列表明,Vin似乎在系统初始时刻作用后,就不存在了,否则表达式不会是一个这样的等比数列。这与实际情况常常不符。
2.这种分析方法基于信号流的分析,但从分析的方式来看,很明显割裂了系统的同时性,系统各个部分的信号是时刻在变化的,同时又时刻在影响节点信号的变化,并不能像分析那样,可以假想信号在环路内一圈圈的流动,只有当信号流动到一个节点时,该节点才变化,而其他节点均处于“等待”状态。
3.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应如何分析处于深度负反馈的系统呢?此时环路增益很大,数列是否收敛???

我认为,这种方法只是我们自己假想的一种看似正确的信号流来解释这一现象,实际电路很可能不是这种情况,故寻求理论解释
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8-11-06):
自己看看书想想,大于1就振荡啦

网友(2010-01-19):
我也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有点头晕了

如果从传递函数的角度来说,我总是无法想象当loop gain如果大于1时候,传递函数的分母变成负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而且这个时候低频的时候就已经闭环传递函数无穷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输出电位到底是什么呢?VDD还是-VSS呢?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真得很值得探讨,探讨着就发现自己的概念是不是清晰了。

网友:
1.如果要用理论来解释正反馈的稳定性的话,可以对闭环tranfer fcn做laplace反变换,这样就可以看到环路增益对应系统时域方面的exp指数项上的影响,呵呵,这是最直观的理论证据。
2。如果正反馈的增益大于1,系统就入进入大信号或者非线性的运行状态,这时用于小信号分析的线性模型不再起作用,系统的增益也是可变的(例如处于放大区的transistor会进入截止或diode区),所以系统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运行状态(例如会不会产生振荡)还需依靠非线性理论来分析。

网友(2010-09-20):
正反馈的增益大于1,为什么就进入大信号状态呢

网友:
由A/(1+AF),正反馈,|1+AF|<1, |AF|<1的时候,1+AF!=0,当|AF|>=1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1+AF=0,这样系统就不稳定了,在电路的启动或者一些其他情况,电路会进入非线性状态,也就是说管子不会工作在我们设计时候的区域,这个时候增益A会变低,这样当你的AF>1的时候,由于A降低,就会出现|AF|=1的情况,系统就不稳定了.通常系统的增益不会突然变高,所以,|AF|<1的正反馈是稳定的.

网友:
小信号积分就成了大信号了,还记得自偏置电路吗?不同结构正反馈的增益不同,一个稳定,一个不稳定,有时候小信号不明确,可以尝试用大信号来看稳定性

网友:
等比数列求和。。。。。。。。。。。。。。

网友:
如果AF小于1,那每次反馈的量越来越小,最后就是稳定的

网友(2011-09-19):
头一次听到正反馈的稳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迷糊。。

网友(2011-11-01):
回复 网友B: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C(2017-08-29):
正反馈的稳定的条件是不是像负反馈一样可以用相位裕度来表示呢?

网友D(2022-12-25):
引用 网友C:
正反馈的稳定的条件是不是像负反馈一样可以用相位裕度来表示呢?

基本上只要判定低频环路增益小于1就行了,没有相位裕度的概念

网友:
关于反馈稳定性理论都在奈式判据里,画个奈式曲线就知道为什么正反馈小于1才稳定,因为只要大于1,曲线必定包含(-1,0)点,没有相位裕度的概念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只要判定低频环路增益小于1就行了,没有相位裕度的概念

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分析方法的意思是:如果环路增益小于1,那么信号流每次在环路流动一次,其量都要比前一次要小
但是却有 ...

前辈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8-18):
对于用级数来解释的方法,个人认为有局限性。比如直流下负反馈的系统,如果用级数来解释,得到的运放差模输入最终值会是一个放大振荡的数列,这个和实际系统的响应是不符合的。对于级数解释方法有个根本的问题,可能就是级数的敛散性并不一定就是系统的敛散性(DC发散或者收敛),这个级数的敛散性是和数列的构成有关,也就是看你怎么写出反馈的关系式,对于负反馈,如果按照直观写成vx=vin-A·vx,那么该级数则是发散的,如果写成vx=(vin-vx)/A,那么级数收敛并且最终结果符合精确解vx=vin/(1+A)。级数解释类似不动点迭代,不动点迭代是否收敛和函数建立有关,其收敛性并不代表系统的收敛性,因为是function dep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