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spectre仿真电流波形有时出不来

楼主(2007-09-03):
一个简单的vpulse+cap+res的电路,用spectre仿真正确,但预先想观察的电流波形出不来。

用的to be plot预先设定,已选择save。不知是何原因,经常碰到电流波形出不来的情况(都save了的)

网友:
看看CIW窗口中出来的信息先,有没有仿真成功?

网友:
电流和电压输出选择不同

电流要选在器件的端口

网友:
看一下仿真输出文件,里面会有说明的,我今天也碰到波形不出的情况,查输出文件,里面有报错,后来解决了。

网友(2007-12-02):
你把所有电流信号都设置成保存看看

网友:
有些 symbol 的端点 是 测不出电流的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上诸位的建议

网友(2009-03-19):
真不行,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就全部SAVE哈。

网友(2011-03-19):
长见识了

网友(2012-05-07):
我还是没懂怎么弄出电流的仿真图

网友:
你加载了save文件没?还有symbol节点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2015-04-19):
有的symbol的节点在直流分析的时候能显示电流曲线,但是交流的时候就不显示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流扫的是频率,不是时间的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知道,可是为什么直流的时候能显示电流与时间的关系曲线,但在交流时,就不能显示电流随频率变化的曲线呢,即使电流不随频率变化,那至少也应该有一条平行X轴的直线啊!但我仿真的时候,直接就没有曲线啊,这是为啥?

网友:
1. you may in series a dc source(at 0v) and probe the current over the dc source
2. the other issue => Do you use the formal license for Spectre instead of patched version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license问题不大清楚,我用的这个软件是老师安装和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我回复有误,AC电流是可以看的。这个可能与mmsim软件版本有关,有些需要save。我安装mmsim14 spectre下就不能看到瞬态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那我这个应该是版本的问题吧,我仿真的时候有save过的。不过版本的问题,就没办法了!

网友(2016-08-11):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的mmsim14看瞬时电流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是用默认的,高级版本不好用就没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