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中的电荷泵

楼主(2007-09-03):
hello!
  近来看了一些文章,发现电荷泵的复杂度差别很大,有的就是增大了输出端的电阻,而有的挺麻烦的,像THOMAS LEE的书中提到的那个,而且解释的也不详细。想请教一下作过的高手一般都采用什么样的结构。
多谢了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thomas lee书的电路作过呀

网友:
你要作的pll的spec是什么样子的,根据要求选择电路就可以,电荷泵未必要做的太复杂啊

网友:
thomas lee太過於复杂
使用最基本的就可以啦

网友:
电荷泵电路不宜复杂,越复杂,对工艺偏差的影响就越大。也许仿真的结果会好看些,往往流片后测试会发现,UP、DOWN电流还是相差蛮大的。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PLL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哈

网友:
还好复杂吧,一般就是注意下电荷分享、电流匹配等问题就可以了,结构不需要很复杂的

楼主:
能推荐一种可以解决电荷共享以及电流匹配问题而且不复杂的电路吗,多谢了

网友A:

电荷泵是频率综合器非常关键的部件,值得花费设计时间.Lee的CP其实并不复杂,属于常用基本设计类型之一.Charge Sharing, current mismatch,Dead Zone这几点只是一些主要考虑因素,此外CP的Wide Output Voltage Range设计要求, 低的VDD和温度的敏感性 ,programable,自校准,Power Down/Scaling功能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

楼主:
多谢了
  我对lee的cp的原理理解的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如何做到current matching,有什么文章详细地解释他的电路吗,我找到他的一篇关于wirless lans的文章,但是解释地也不是很详细,而且电路只是个框图。另外,我看到一些文章解决charge sharing问题用了一个轨到轨的运放,我设计的锁相环只产生一个频率,这样vco的控制电压变化会比较小,是不是对运放的输入输出范围要求就比较低,还需要轨到轨运放吗?关于CP有什么好的文章吗?
期待您的指点!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是频率综合器非常关键的部件,值得花费设计时间.Lee的CP其实并不复杂,属于常用基本设计类型之一.Charge Sharing, current mismatch,Dead Zone这几点只是一些主要考虑因素,此外CP的Wide Output Voltage Ran ...

网友:
指点谈不上,互相学习.加OP是为了给电流源提供DC通路,不然在关闭后再次打开,电流源开始是工作在线性区,此外这样Charge Sharing也顺便解决了.该OP共模输入范围只要能包住VCO调节电压范围就行,当然rail-rail肯定没有问题.
CP设计其实属于典型的传统Ananlog设计,所以基本的analog电路基本功是最主要的.
   Woogeun Rhee,Design of high-performance CMOS charge pumps in phase-locked loops”, Circuits and Systems, 1999. ISCAS '99. Proceedings of the 1999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Volume 2, 30 May-2 June 1999 是一个比较好的CP综述文章,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07-10-12):
不见得越复杂越好,根据要求把,关键还是match

网友:
thomas lee太复杂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了

网友(2010-09-02):
考虑到几个注意事项以后最简单的最实用

网友(2011-04-05):
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5-04-21):
一般的话,电荷泵基本结构就行了

网友(2017-04-11):
CP那篇综述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