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NCOUNTER中Via fill的问题

楼主(2007-09-03):
请教ENCOUNTER中Via fill的问题

ENCOUNTER中的Via fill是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添加Double-Via?

我在用了ENCOUNTER中的Via fill之后,几何验证一检查,发现无数的短路,都是添加的Via造成的,请问高人,这是为什么?又该怎么解决?
(注:我在使用Via fill时,用的都是默认设置)

楼主:
昏,没人用Encounter吗?请高手们帮帮偶啊。

或者你们都是用其他什么软件来加double—via的?

网友(2008-10-22):
你是指addViaFill?
默认情况下,如果在LAYER中没有指定MINIMUMCUT或者从MINIMUMCUT中找不到对应的最小cut数时,使用的是Double-Via, 如果在addViaFill之前setenv  vfEnvSmallestCutIsOne 1的话,使用的是Single-Cut。
如果发现短路, 你不妨添加floating via。 使用addViaFill -mode  floatingOnly
如果还有短路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把case给我看一下

网友:
还有,最好不要使用默认值,addViaFill取的默认值和addMetalFill的默认值不是统一的。有望在SOC91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