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考虑较大的多谱勒频移的载波恢复设计?

楼主(2007-09-03):
我是通信方面的一菜鸟,现在在做载波恢复的设计

  一个地对空系统,接受机和发射机之间存在相对移动速率1500km/s, 使用tcm-8psk编码,信号传输速率50kbps, 中频段:20MHZ左右

RF:300MHz左右, 存在较大的多谱勒频移 使用一般的锁相欢加高阶滤波器可行吗?

望大牛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恢复

如果只是多普勒,那和载频偏的恢复一样,如果信道比较复杂,那得看信道估计了

网友:
fm = 1.5 MHz, Bandwidth = 20 MHz, 可以在接收端使用order 多的滤波器,来进行载波频率偏移的估计和补偿。我做过ofdm 的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C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