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7-09-03):
在设计一迟滞比较器中,碰到一个简单而又想不通的问题,请教各位。。。
比较器的输入电压为何不能小于阈值电压,按一般的分析,小于阈值电压,管子导通不了,而我在SAR ADC中,恰恰又要跟0V电压比较,并且看了别人的比较器,输入电压好象可以低于阈值电压,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请问关于比较器的共模电压如何仿真或者计算呢?  谢谢。。。
电路图为附件。

网友A:
换成p差分对的即可。

网友:
迟滞比较器,以前接触过,但是到现在还搞不太明白,下来看看吧?

网友(2007-11-05):
引用 网友A:
换成p差分对的即可。

恩~~~~~~~~~~~ :lol

网友:
P管可以0V导通 他的那个电压低 呵呵 最近也想做比较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