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器的输入共模电压

楼主(2007-09-03):
在一般的文献中,都规定为VDD/2,而在设计中,好象根本没有考虑这个东东呀,请问在设计中要如何考虑呢才能满足要求,
又如何仿真呢?谢谢拉。。

网友:
没有人回答哈

网友:
比较器的共模输入电压是一个范围。你应该根据你的输入信号确定所需的共模电压范围,再根据这个范围设计你的比较器,使其在这个所需的范围内工作

网友:
要看你的应用了,spec不同当然设计会不一样了。

网友:
Common input range

It depends. You can make it anything you want.
I am doing a Rail-to-rail input stage now.

网友:
少年阿宾士大夫

网友:
语音精林士大夫

网友:
原理和反相器设计思想相同

网友:
这个用与哪方面的啊

网友:
vdd/2 只是因为上下摆幅的原因,comparator 设计最好是手算一下比较好

网友(2007-11-15):
输入共模电压可以手算估计,一般来说是一个范围

网友(2009-02-14):
谢谢楼上各位,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这个具体应用吧,根据你的输入信号来确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般的文献中,都规定为VDD/2,而在设计中,好象根本没有考虑这个东东呀,请问在设计中要如何考虑呢才能满足要求,
又如何仿真呢?谢谢拉。。

要看你的spec了
输入信号是ac couple 还是 dc couple啊
dc couple 的话就是你的输入共模电压
要根据输入来设计comparator
ac couple 的话就要看你的输入范围了
如果是rail to rail的那就是VDD/2
否则就要看你选择的comparator类型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一个范围

网友:
其实就是为了保证输入管子在所有电压范围内都能在饱和区

网友(2009-12-15):
回复 楼主:

是开关电容比较器吗

网友:
怎么用的都有,有些是需要做输入R2R结构的

网友(2017-03-12):
楼主弄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