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默认pin的设置

楼主(2007-09-03):
想自己做一块PCB板,用的FPGA是EP2C35,有很多默认的pin不知道怎么接,请达人指教。
(1)电源:是不是接VCCIO和VCCINT就行了,还有没有其它要接的电源了?
(2)时钟:看说明文档提到有clk1~clk16的pin,这些pin什么时候用啊,怎么接?还有没有其它要设置的时钟相关的pin了?
(3)除了电源,时钟,JTAG口相关的pin,还有没有其它默认的pin要设置了?
问题很散,希望各位xdjm帮忙啦,谢谢

网友:
data sheet里边肯定有典型应用教你怎么用的。或者上厂家的网站查技术支持。

网友:
建议你先找个参考设计看看

如果你是第一做这样的板子还是先找个参考设计看看,否则不小心就会出错,这种资料网上很多,不过我还是将我知道的关于做Altera开发板注意点说给你听听:
(1)凡是datasheet说明是电源和地的管脚都必须接电源或地,不管是VCCO还是VINT。
(2)时钟管脚要根据你的运用情况而定,例如:晶振的输出必须接FPGA的专用时钟输入管脚。
(3)注意配置相关几个管脚的连接。
(4)PLL的专用电源管脚输入要用滤波,必须注意其连接。
(5)如果你FPGA有专用的功能管脚,必须根据你运用需求来设计,例如:FPGA如果有高速串行口,而你的设计需要这样的接口,就需要将专用的高速串行接口用上。
投版前多检查检查,还需要注意你PCB的供电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