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设计 !!!!!

楼主(2007-09-03):
请教大家一下   500M  的震荡器   大家都用什么做啊
是环振吗
谢谢拉

网友:
先看你的噪声性能要求,要求不高就可以用环振,不然就用LC

楼主:
谢谢你
主要考虑温度的影响  又不能使用bandgap
怎么办啊

楼主:
500M  用lc能做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環型作是最簡單囉~~~
但若考慮溫度~~~
則不建議啦~~~

网友(2020-07-13):
那考虑到温度,用什么合适呢?

网友:
500M用LC那面积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