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ule isn't defined and Vopt Compilier exiting

楼主(2007-09-03):
小妹首次在贵论坛发贴,如有不合规范与要求处,敬请见谅:
问题现状:
想利用Modelsim SE PLUS 6.3a仿真带有UART内核利用SOPC Builder工具生成)Quartus II工程delay_coreload design时出下述错误
vsim work.delay_core
# vsim work.delay_core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Warning: [1] D:/delay_core_post_paper_answer/DelayCoreSimu/delay_core.vhd(80): (vopt-3473) Component instance "u1 : clock_multi" is not bound.
# ** Error: D:/delay_core_post_paper_answer/DelayCoreSimu/delay_cpu.v(3874): Module 'uart'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delay_core_post_paper_answer/data_latch.vhd(15): Vopt Compiler exiting
# Error loading design
小妹是Modelsim新手,对上述问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恳请高手不吝赐教!为了理清我、你、他及大家思路,下面稍微描述一下设计背景:
问题提出:
由于我对UART内核/Nios II处理系统不熟,不清楚DE2开发板对设计成品系统到底有多大实际的参考价值与移植效用,所以退而求其次,尝试利用Quartus II v7.1sp1+一些辅助工具(诸如Modelsim SE 6.3aNIOS II 7.1 IDEPrecision Synthesis 2006a1.18UCLinux_dist_20070130.tar,说来惭愧,到现在都没搞清,到底是否有必要使用上述软件或者欠缺会有啥负面影响,哪位高手能够在此“醍醐灌顶”一下,小妹不甚感激),选中Quartus II->Assignments->Settings->Analysis&Synthesis Settings->More Settings->Igore translate_off and Synthesis_offoffdefault value->on)运行全编译,按着编译报告“酌情”瞎改,费了好大劲,才改成如下规模:
1、  若想与data_latch数据锁存模块相连的SOPC输出的24位数据总线不为0,则目标芯片至少选为Cyclone II系列的EP2C8T144C8
2、  如果目标芯片不变(可能用到JTAG调试模式,外时钟频率最好选为≥20MHz),还用原来的EP2C5T144C8(我手上也只有该款芯片及原来用AD6.6极限自动布线的见不得光的“万能板”(美其名曰万能板,实为“除了能做实验外,啥也不能干的实验万能开发板”),当下SOPC输出的24位数据总线的高7位为0,问题出现的原因不清
我的想法:
由于SOPC输出的24位数据总线传输的是后续延时模块的延时预设值,现在延时值都不清,后面的设计根本没法验证;又由于调用人家(应该是Modelsim)可以综合的仿真库/标准库,在源程序还没搞懂的基础上,我酌情瞎改了一些,根本就不能保证程序的正确性,现在已经是高危操作了,打算通过2种途径(鄙人觉得风险相对较小)验证24位数据总线上的数据状态:一就是Modelsim,出现贴首的问题;二就是JTAG+Signal Tap II,结果Quartus II编译都过不去:
错误描述如下:
Error: Node instance "\non_zero_sample_depth_gen:segment_addr_counter" instantiated with unknown parameter "CARRY_CNT_EN"
Error: Can't elaborate inferred hierarchy "auto_signaltap_0|sld_signaltap_body|ela_control|\gen_non_zero_sample_depth_segment:seg_mgr|\non_zero_sample_depth_gen:segment_addr_counter"
双击之,出现:“Can’t open encrypted file”C:/altera/71sp1/quartus/libraries/megafunctions/sld_ela_control.vhd”-license file support for this file includes compilation support,but doesn’t include viewing support.”的对话框,意即源码加密,打不开也定位不了。
预定位问题:
我把SOPC Builder生成的组成SOPC的所有模块的.v文件都拷贝到LPM库集合220model.v中,其中uart模块在module uart_rx_stimulus_source_character_source_rom_module子模块中做了如下修改(红字标出,还不知道改对了否),估计是此段修改与默认的uart模块描述相冲突,估计要在顶层文件中重新定义,但我把它原文拷入delay_cpu的顶层文件中,Modelsim SE PLUS 6.3a load design时依然出现贴首问题,下一步可能要费点劲了,再一次恳请高手不吝赐教下一步到底如何操作,小妹感激不尽:
module uart_rx_stimulus_source_character_source_rom_module (
                                                             // inputs:
                                                              clk,
                                                              incr_addr,
                                                              reset_n,
                                                                                                    //  sync_rxd,
                                                             // outputs:
                                                              new_rom,
                                                              ql,
                                                              safe,
                                                                                                    // tx_data,
                                                                                                    rx_data,
                                                                                                    rxdata,
                                                                                                    read_data
                                                           )
;

  parameter POLL_RATE = 100;

  output           new_rom;
  output  [  7: 0] ql;
  //output  [7 :0]   tx_data;
  output  [7 :0]   rx_data;
  output  [7 :0]   rxdata;
  output  [15 :0]  read_data;
  reg     [15 :0]  readdata;
  output           safe;
  input            clk;
  input            incr_addr;
  input            reset_n;
  //input                 sync_rxd;
  reg     [ 10: 0] address;
  reg     [ 10: 0] a;
  reg              d1_pre;
  reg              d2_pre;
  reg              d3_pre;
  reg              d4_pre;
  reg              d5_pre;
  reg              d6_pre;
  reg              d7_pre;
  reg              d8_pre;
  reg              d9_pre;
  reg     [  7: 0] mem_array [1023: 0];
  reg     [ 31: 0] mutex [  1: 0];
  reg              new_rom;
  reg              pre;
  //reg     [  7: 0] qe;
  wire             safe;
  //reg  [5:0]       div;
// reg              dc;
//synthesis translate_off
//////////////// SIMULATION-ONLY CONTENTS
…….

   reg        safe_delay;
   reg [31:0] poll_count;
   reg [31:0] mutex_handle;
   wire       interactive = 1'b1 ;
   assign     safe = (address < mutex[1]);
  //assign     safe = (address < mutex[0]);

   initial poll_count = POLL_RAT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 (reset_n !== 1) begin
         safe_delay <= 0;
      end else begin
         safe_delay <= safe;
      end
   end // safe_delay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 (reset_n !== 1) begin  // dont worry about null _stream.dat file
      //   address <= 0;
        // mem_array[0] <= 0;
         mutex[0] <= 0;
         mutex[1] <= 0;
         pre <= 0;
      end else begin            // deal with the non-reset case
         pre <= 0;
        // if (incr_addr && safe) address <= address + 1;
         if (mutex[0] && !safe && safe_delay) begin
            // and blast the mutex after falling edge of safe if interactive
            if (interactive) begin
              // mutex_handle = $fopen ("D:/delay_core_post_paper_answer/delay_cpu_sim/uart_input_data_mutex.dat");
               $fdisplay (mutex_handle, "0");
               $fclose (mutex_handle);
               // $display ($stime, "\t%m:\n\t\tMutex cleared!");
            end else begin
               // sleep until next reset, do not bash mutex.
               wait (!reset_n);
            end
         end
              end
                     //if (reset_n==1)
                                                 $readmemh("D:/delay_core_post_paper_answer/delay_cpu_sim/uart_input_data_stream.dat", mem_array);
                            //else
                     //                          mem_array<=0;
       end
       //end // OK to bash mutex.
         /*if (poll_count < POLL_RATE) begin // wait
            poll_count = poll_count + 1;
         end else begin         // do the interesting stuff.
            poll_count = 0;
            $readmemh ("D:/delay_core_post_paper_answer/delay_cpu_sim/uart_input_data_mutex.dat", mutex);
            if (mutex[0] && !safe) begin
            // read stream into mem_array after current characters are gone!
               // save mutex[0] value to compare to address (generates 'safe')
               mutex[1] <= mutex[0];
               // $display ($stime, "\t%m:\n\t\tMutex hit: Trying to read %d bytes...", mutex[0]);
               $readmemh("D:/delay_core_post_paper_answer/delay_cpu_sim/uart_input_data_stream.dat", mem_array);
               // bash address and send pulse outside to send the char:
               address <= 0;
               pre <= -1;
            end // else mutex miss...
         end // poll_count
      end // reset
   end // posedge clk
*/
always @(mem_array[address] or reset_n or address or a) begin
if (reset_n==1)
       begin

                             if (mem_array[address]==0)
                                          a <=address;
                            end
       else

                                          a<=0;
if (reset_n==1)
       begin
       if (address <=a)
              begin
              if (mem_array[address]<=39 && mem_array[address]>=30)
                     begin
                                          readdata[3: 0]<=mem_array[address]-30;
                                          address<=address+1;
                     end
                     else if (mem_array[address]<=46 && mem_array[address]>=41)
                     begin
                                          readdata[3: 0]<=mem_array[address]-31;
                                          address<=address+1;
                     end
              if (mem_array[address]<=39 && mem_array[address]>=30)
                     begin
                                          readdata[7: 4]<=mem_array[address]-30;
                                          address<=address+1;
                     end
                     else if (mem_array[address]<=46 && mem_array[address]>=41)
                     begin
                                          readdata[7: 4]<=mem_array[address]-31;
                                          address<=address+1;
                     end
              if (mem_array[address]<=39 && mem_array[address]>=30)
                     begin
                                          readdata[11: 8]<=mem_array[address]-30;
                                          address<=address+1;
                     end
                     else if (mem_array[address]<=46 && mem_array[address]>=41)
                     begin
                                          readdata[11: 8]<=mem_array[address]-31;
                                          address<=address+1;
                     end
                     if (mem_array[address]<=39 && mem_array[address]>=30)
                     begin
                                          readdata[15: 12]<=mem_array[address]-30;
                                          address<=address+1;
                     end
                     else if (mem_array[address]<=46 && mem_array[address]>=41)
                     begin
                                          readdata[15: 12]<=mem_array[address]-31;
                                          address<=address+1;
                     end
              end
       end
              else
                                          readdata<=0;
end
                            assign rxdata=mem_array[address];
                            assign read_data=readdata;
//////////////// END SIMULATION-ONLY CONTENTS
//synthesis translate_on
endmodule

楼主:
uart内核(NIOS II处理系统)+JTAG调试如何具体操作

原来用10MHz外时钟时,SOPC始终加不进,换成20MHz时钟后,才勉强加进delay_cpu,而10MHz与20MHz的差别,就是前者不能使用JTAG调试模式,又加上** Warning: [1] D:/delay_core_post_paper_answer/DelayCoreSimu/delay_core.vhd(80): (vopt-3473) Component instance "u1 : clock_multi" is not bound.这一Modelsim警告,十有八九咱的设计已经挂钩了JTAG调试模式,调用jtag_uart模块,编译又过不去:
Error: Node instance "jtag_pli" instantiates undefined entity "jtag_pli",挂钩加密源码C:/altera/71sp1/quartus/libraries/megafunctions/alt_jtag_atlantic.v
引出三大问题:
1、uart内核(NIOS II处理系统)+JTAG调试如何具体操作(依托 quartus II v7.1sp1)
2、jtag_uart咋用,能否与uart共存?
3、解密alt_jtag_atlantic.v源码谁有?恳请资源共享。

网友(2010-01-22):
程序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