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razavi书中的问题?

楼主(2007-09-03):
求解razavi书中的问题?中文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的.P144页. 最上面的公式(6.16),(6.17)如何推导出来的.?
如何得出了.请大牛们帮忙.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啊
Zx是从M1的D端看进去的小信号输入电阻(对应Rs较大时,Rs看作断路)。加入测试信号,按照输入电阻的定义求解电流方程就可以得到6.16的表达式
6.16的表达式已经把Zx写成电容并联电阻的形式,故对于6.17的Rout直接应用Wout=1/RC就可以得到(电阻并联电容的形式)。

楼主:
多谢回复.

通过楼上的解释,已经推出了公式。主要是自己没有考虑电阻与电容的关系。
当只考虑电阻的时候,电容可以认为短路。电流全流过电阻。这样就可以推导出来。
总之,谢谢楼上的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