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做了DC为什么还要做STA?

楼主(2007-09-03):
刚刚接触后端,对于后端的情况还不怎么理解。请教大侠:一般在使用DC的时候已经做了时钟约束,例如创建了时钟100MHz,设置了输入输出延迟等,那么为什么后续还要做STA呢?DC中的时序约束和PT中的处理有什么区别啊?

盼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STA是用来分析和检查你综合出来的时序的,

网友(2007-12-15):
布局布线后的实际版图的时序当然要检查了

网友:
PR后的delay谁也不知道

网友:
manual告诉我们,pt 比dc的sta快,呵呵

网友:
pt引入了pr后的wire信息,所以更为精确,pt可以作为sign off的工具,而dc不行。

网友:
STA利用窮舉法檢查了每一個路徑
不頂不行
實力真是太棒了

网友(2008-02-28):
DC完了   只是 Verilog code變成  Gate-Level Code而已   實質上妳還是得驗證一下 這個出來的等效邏輯電路   setup/hold time 能不能符合 SPEC.

网友:
In fact, STA was finished after RC extrction.
So, it contains the information of actual connection. It is more
exactly and the tool is more powerful

网友:
layout的timing不一定合乎要求,所以STA检查一下,然后retiming一下。

楼主(2009-09-05):
明白了。DC中的约束,是PR之前的预估数值,不是实际的数值。经过PR之后,预估的线延迟WLM替换成实际的延迟数据,因而要做一个STA分析实际情况是否满足要求。不过,个人觉得,DC中施加的约束可以适用于STA中,不知然否?

网友:
呵呵,流程步骤,省了后面就会麻烦了

网友(2010-08-07):
dc 是综合的,sta的timing signoff的。

网友:
可以参考dc的manual

网友:
dc用的库是理想模型,是没有实际的物理信息的。PR后的spef是有实际的物理信息的。

网友:
除了实际连线的loading影响在综合的时候不能考虑,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DC他只是尽量按照你的要求去找到合适的实现方式,但是并不保证综合出来的就满足要求,比如你把理想延时设为0来优化延时,那么它也会综合出一个电路,但显然延迟不可能为0。 他只是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