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09-04):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三极管,上面只写着“7Ap     49”,我用万用表测得如下数据
1-2=5.6M     1-3=6M       2-1=1.6M      2-3=15K        3-1=1.6M           3-2=15K
(其中左端连的是万用表+,右端连的是万用表的-)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PNP型三极管,1端是基极,那么另外两个引脚怎么确定啊??
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啊?

网友:
我看好像是MOS管。

楼主:
2楼的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啊??

网友:
我推断是个耗尽型mos管

楼主:
各位前辈怎么推断出来的是MOS管,能否指教一二??
另,我能不能拿它做乘法器,进行抽样???

网友:
这个M是什么啊?你拿电阻挡测得?

网友:
应该是测试两个端子的电阻值吧,要不然能测其他什么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