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odelsim 问题

楼主(2007-09-04):
modelsim 中$monitor,$display 的结果怎么看不到呀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有的说结果保存在transript 里面,但是我打开还是看不到
还有的说2000的系统可以,XP不行,可现在还有谁用2000呀
还有的说要做个VSIM.DO才行,我不知道怎么做,做了这个VSIM.DO之后该怎么办也不知道,那位大哥知道的话请帮帮忙,这个问题卡了我好几天了,真郁闷

网友:
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1;
$display ("I love China!");

end

endmodule

试试吧!
开始有可能你程序没有执行到相应的地方。

网友:
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1;
$display ("I love China!");

#1;
$finish;
end

endmodule

最好这个, 可以自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