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定量的 分析 正反馈的 加速翻转 作用??

楼主(2007-09-04):
如题,电路如下

asd

asd

网友:
consider the two inverter's N/Pmos in different working range , list their equation
and solve the kvl/kcl
but very complex
use spice/spectre/ads..., many tool can simulate it easily
why you need an analytical analysis ?

楼主:
为什么要 假设 两个 inverter 的N/p MOS,工作在不同的区??
我假设,他们都在保和区,画小信号图,推 传输函数,很麻烦,也
看不出 明显的 结果。
定性的分析 ,主要是为了,更好的理解 以下的 电路

asd

asd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莫名其妙哈

网友(2012-09-05):
正反馈这个过程要看瞬态吧 小信号模型不适用了(不是稳态)

网友(2016-04-27):
要看瞬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