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中温度码的问题

楼主(2007-09-04):
DAC中温度码的选通电路的逻辑为什么那样设计……
假设给个二进制100 000
按照8*8阵列……
就是24个单位电流源被选通……
但是二进制的值为32……
少了8个单位电流源……
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不知道哈,帮你顶上去

网友:
你网上找找例子,这种数字电路不难的

网友A:
一般Curren Steering型DAC多采用2维译码: Row Decoder, Col Decoder,将2进制无符号码转换成温度计编码使得最终输出的Analog 电流/电压变化是单调性的Monotobic,这对很多应用是是很关键的.
假设给个二进制100 000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z5q]mz
E6ru

按照8*8阵列……
采用两维编码: Row 2b: 100 -->T: 00001111 ,   colum 2b : 000 -> T: 00000000, 所以四行选通了4*8=32个单位Cell电流源. 所以结果是32个单位加权电流被正确转换.

网友(2009-11-26):
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2010-12-02):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2012-08-16):
4楼正解

网友B(2020-11-04):
引用 网友A:
一般Curren Steering型DAC多采用2维译码: Row Decoder, Col Decoder,将2进制无符号码转换成温度计编码使得 ...

这张图里的电容阵列是按照温度计编码,我看不懂这个图片里每一小格对应的数字是怎么来的,能帮忙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4-11-08):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里的电容阵列是按照温度计编码,我看不懂这个图片里每一小格对应的数字是怎么来的,能帮忙解释一下 ...

应该是按照二进制每一位对应的个数来布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