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运行速度

楼主(2007-09-04):
MATLAB作为高级语言,运行速度较慢,如何提高运行速度!请各位老师发表高见.

网友:
要看这个速度慢的原因是什么了,而这个要结合你的应用来看。高级语言不一定就代表运行速度慢。。。

网友:
集成软件一般都会有这个问题。改用其他软件试试。

网友:
优化程序结构

网友:
看什么样了
你可以调整程序的结构嘛
优化好后会好很多
也不是那么慢

网友:
应该是机子的问题吧?配置比较高的运行速度不是问题。

网友:
除了硬件上的问题,就是优化你的程序哈

网友:
少用for 迴圈?
少改變矩陣大小?
多利用矩陣運算?

网友:
matlab's loop function is super slow. But its matrix operation are optimized. So, use matrix intead of for loop, balance the size of matrix and hard drive readout times,

网友(2007-10-05):
没办法,我也下岗啦。

网友(2007-11-16):
高配置才是硬道理

网友:
优化你的程序

网友:
换个高配置的机器!

网友:
首先是看应用场合,一般来说,用于实时处理是不太合适的
二是提高计算机性能
三是优化程序结构,尽量用矩阵运算

网友:
把matlab程序用comtool编译一下,生成二进制骂,再用c或c++调用,能快不少啊.

网友(2008-11-12):
最好把具体得情况说一下,大家才能帮你一起分析。

网友:
嵌入C吧,

网友:
Matlab效率慢的问题主要归因于它的for循环执行效率很低。我有的程序里不得不用到很多for循环,程序跑起来很慢,就只好转用Fortran编程,当然C也是可以的. 只要for循环少,Matlab编程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2008-12-12):
优化程序。
曾经因为机器问题导致simulink都打不开……

网友:
那就转变成C,用mcc在C下执行。

网友:
多用矩阵

少用for循环,只要内存能满足要求,矩阵会比for循环快很多很多

网友:
看来还是LOOP比较耗时间啊

网友:
matlab的问题就是慢

网友(2009-02-22):
2008a里for语句已经不是主要问题, 按行取矩阵才是大问题

网友:
2008是不是运行的快点?

网友:
确实感觉比较慢

网友:
升级机器!

网友(2009-03-24):
MATLAB

速度主要取决于待数据量的大小

网友:
主要是硬件和你语句是不是简单,matlab里面最好尽可能少的使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