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线性稳压器 线性如何理解?

楼主(2007-09-05):
那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MOS管做为调整管的线性电源,如ldo,中的mos管工作在哪个区?线性区?饱和区? 线性到底是指什么?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网友:
主要工作在线性区
所以叫线性稳压器

网友:
线性电源不是指那个管子工作在线性区,而是指输出信号电压的线性

网友:
好像除了脉冲降压的方式,另外的这种就叫线性降压的吧

网友(2007-10-09):
应该是区别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始终小于输入电压

网友:
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不一定线性区,当输入电压高,负载电流大时也可以工作在饱和区的,我也觉得是相对于开关电源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