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7-09-05):
各位高人 你们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东东,用S51控制2相步进电机,我用8155进行I/O扩展,P2.7控制I/O。功能要求:4*5键盘,0-9和小数点.共十一个数字键,九个功能键。5个LED显示,输入数字在LED上同时显示,按下start键开始远动,按下stop停止,输入10运动10mm。本人刚接触步进电机很多地方不懂,希望各位高人帮我编编程序,现在急用!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帮我的啊 请各方大侠慷慨解囊!

网友:
大哥

帮帮忙呀,,,,

网友(2009-07-06):
步进电机

网友:
o

哦   好的

网友:
为什么这个贴子有这么多人被禁了???恐怖啊
最近也在做步进电机,自己多看看资料,自己做把

网友(2009-09-30):
作过非常简单的三相和二相步进电机的控制,二相步进电机的控制相对麻烦,主要是驱动器设计和软件的配合。

网友:
可以私下讨论一下

网友:
建议去好好看看步进电机的原理,如果只是图简单,就用三相单三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太差了,没有玩过不能帮忙!

网友:
用东芝的ta8435步进电机芯片,步进电机主要就是要搞清楚它的时序,90度的相位差,编程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2009-12-15):
你把你的图纸贴出来大家看看吧

网友(2010-08-03):
用Allegro的A3977,最少只要2个信号线就可以控制了,不过行程要转换成步数,一个信号控制方向,一个控制步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