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经验的大师--运放的电流问题

楼主(2007-09-05):
我现在正设计一个基准源,运放用的是向上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工艺为0.18um.
我想尽可能降低功耗,运放的每一路电流定为1uA,每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又叫有效电压)定为0.2V,根据工艺文档算得kn=303.23ua/V^2      kp=77uA/V^2(不知
对不对,但我用同样的公式算0.5的库的kn为110uA/V^2左右),由以上条件一算管子的W/L结果小于1,为倒比管,
要想W/L大于1,则必须增大电流为10uA以上,那样的功耗就上去了,我想问我该取多少电流呢?是不是运放的管子都要W/L大于1?
我也看过别人用2um的设计的运放静态电流才几uA的。

网友:
电流应该再大一点比较合适,管子可以使用倒比但是不要太多,个人建议啊

网友:
倒比管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可以调下偏置吧

网友(2007-12-02):
我觉得把管子设定在临界饱和工作会有帮助吧

网友:
让它工作在1uA的话你的过驱动电压应取小一点比较好,这样就不会出现倒宽长比的情况

网友:
的确,过驱动电压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调节,不应该固定在0.2V左右,低电压工艺的情况下,就算定义在0.1V左右也未尝不可。本来过驱动电压和管子宽长比之间就存在折中关系的。

网友(2010-06-01):
倒比管要少用

网友(2022-05-18):
哎,这是个好问题啊,帖子不要沉啊这个折叠运放是不是就是倒比管啊,我要去跑一下试试

网友(2022-09-28):
大哥,能问下,怎么根据工艺文档算出kn和k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