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乘法器的开发板,如何设计数字滤波器?

楼主(2007-09-05):
没有乘法器的开发板,如何设计数字滤波器?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要是有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

你说没有乘法器的开发板,是指开发板上的FPGA/CPLD没有乘法器IP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运用需求搭一个乘法器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
是我没说清楚。是开发板上没有硬核乘法器
这么说只能自己搭了
那位朋友做过乘法器,或滤波器的
指教一下

网友:
貌似我们一直没有用过开发板上面的乘法器

网友:
看你用的fpga的档次了,我用的vertex4上面乘法资源还是比较多得,具体可以查fpga的datasheet